DS520 假死 是何故?

楼主(2011-07-14):
DS 520 ,一直是我玩450的锁尾神舵,没米买更高档的了。感觉已经非常不错了,对于450来说。

可是,最近发现,这神舵机,会装死。

通常飞了一块电池下来,更换电池后,尾旋翼没反应。

接线、通道、陀螺仪什么的通通检查一遍,没找到原因。后来用替换法,才找到是520的问题。

发现,原来是520装死。这个时候,只要用手动一下舵臂,神舵马上复 活了。

有高手吗?请教

网友:
齿轮磨损不顺了?

网友:
清洗电位器

网友:
如果飞了几百个起落  多半电机挂了

网友:
4楼正解,电机问题。肯定!

网友:
换电机Ok

网友A:
电机电刷快不行了,接触不良,可以修,520电机和假9257就是一样的电机,寿命是真FUTABA9257的1/5—1/8左右

网友:
电机问题

网友:
哪里可以买到电机?

网友:
凯旋模型, 不过自己还有点难度

网友:
需要不错的焊接功底,可以找附近修电器的

网友:
寄来我帮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电刷快不行了,接触不良,可以修,520电机和假9257就是一样的电机,寿命是真FUTABA9257的1/5—1/8左右

“520电机和假9257就是一样的电机”有图才有说服力。

网友:
下回补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