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如何把弯曲的铁丝弄直?

楼主(2011-07-14):
昨天洗衣服,刚挂上,那个塑料衣架就脆断了,衣服又要扔到洗衣机里再洗一下 。生气啦,到楼下五金店买了6圈粗铁丝,回到家里准备做衣架。
问题来了,买回来的铁丝是弯曲有弧度的,如何把它拉直呢 ?谢谢大家先!

网友:
啤酒瓶,其它的自已想(两块块圆铁,参考钢精拉直)

网友:
用家用轿车摩托拉吧,如果农村有牛就用牛拉好了,哈哈。反正吹牛拉牛都是顶牛的。

网友:
需要工具清单:

百斤以上的铁砧子 一个

八磅锤一个

小凳子一个

网友:
一边固定,一边拉一下,铁丝在变直的情况下还会变硬,正好用

网友:
拖拉机拉吧

网友:
就用你的大锤,自己的活,卖点力气。

网友:
只能边敲边转动铁丝。

网友:
80~80~80~

网友:
如果没有条件拉,也可以找路边的围墙等上面的铁支架作为固定端,另一头固定在木头把上,然后用人的力量猛的拉几下,铁丝不太粗的话是可以的

以上办法只针对铁丝运输的时候的自然弯曲,如果是旧铁丝弯曲很厉害,就不行,需要用铁锤一点一点的敲打了

网友A:
买几个新衣架就行了. 用什么铁丝啊.   铁丝时间长了都锈了. 衣服不得脏了呀?铁锈可是很难洗掉的呀!

网友:
不锈钢衣架才多少钱,用得着这么费劲么。

网友:
我上班的时候经常调直铁丝,主要是人力的。可以一点固定在一个很坚固的东西上,然后另一端拴在撬棍的中间,找个合适的墙角,电线杆等等坚固的东西,利用杠杆的原理拉撬棍,使铁丝拉直。

网友B:
一头绑在电线杆上 一头 偷偷绑在别人的汽车上
等一会 就直了
或者是 电线杆 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头绑在电线杆上 一头 偷偷绑在别人的汽车上 等一会 就直了   或者是 电线杆 倒了
车停了司机飞了

楼主:
真喜欢论坛的这个氛围,先用“大锤”慢慢敲

网友C:
找多一个人。。一人拉一头。。两人同时使劲往地甩。。甩几下就直了。。 方便快捷。。

网友D:
我有铁丝调直机,需要帮助给我短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有铁丝调直机,需要帮助给我短息

  铁丝调直机-----吃进去---拉出来
不过N年以前,很少见到“铁丝调直机”,那时候在建筑工地用“绞盘”(人工的),拉直“盘园”。

网友:
做衣架的铁丝,用手扳直

网友:
两颗树,一个葫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铁丝调直机,需要帮助给我短息

谢谢 ,就是些小活儿。。。

网友:
引用 网友E:

  铁丝调直机-----吃进去---拉出来
不过N年以前,很少见到“铁丝调直机”,那时候在建筑工地用“绞盘”(人工的),拉直“盘园”。

说道调直机  我单位现在 好几台  有调直钢筋  调直 铁丝的
不过和楼主 不在一个地方 帮不上忙啊
还有 楼主洗的衣服把 衣架都压坏了  看来是新三好男人啊
要是结婚了 一定是 贤夫良父

网友:
对了 又想起来了
我单位 以前有个人 用铁丝 弯了 不少衣架
方法 就是 手工把铁丝 弄直
然后找块木板 上面按照  需要扳弯的地方 钉几个大钉子
都在钉子的位置 扳弯  所有已衣架都能保证一样

网友:
,用手扳直

网友:
我是边巧边拉,有时候还用手弯一下

网友:
弄衣架用一个钳子就够了,能用多粗的铁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几个新衣架就行了. 用什么铁丝啊.   铁丝时间长了都锈了. 衣服不得脏了呀?铁锈可是很难洗掉的呀!

铁丝后患无穷,不要自找麻烦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找多一个人。。一人拉一头。。两人同时使劲往地甩。。甩几下就直了。。 方便快捷。。

这个办法绝对不行,纸上谈兵的办法,当然如果是1毫米以下的铁丝例外

网友:
以前单位里有个老师傅,做了个木头模子,弯的时候按铁丝的弧度反过来弯,一个模子一次10个,完了取下来,拿橡胶锤敲敲就好

网友:
找2颗树拴上,人拉铁丝中间,就直了。这个方法效果最好

网友:
在家混的模范,洗衣拖地做饭。

网友:
用不锈钢衣架吧,免得染上铁锈更麻烦。

网友:
铁丝做衣架,肯定不行,铁锈具有腐蚀性,能把衣服烧出小洞来,特别是棉制品。至于铁丝矫直,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用手掰,这靠眼力靠经验。如果铁丝很长,用简易绞盘法,一头固定,另一头拴在一根木棍上,让木棍围绕一棵大树,像推磨一样转动,铁丝就拉直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自几D的钢丝
调直机

网友:
33楼兄弟的方法最简单有效...铁丝两头分别绑在两颗树上尽量拉紧   在靠中间的地方人坐上去也好 用手拉 用脚踩 都行

网友:
调直机  障碍摩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办法绝对不行,纸上谈兵的办法,当然如果是1毫米以下的铁丝例外

这个真的行,很粗钢筋也这么搞。

网友:
回复 网友H:

高,实在是高。

网友:
你们就扯吧 ……I服了U!

网友:
找块平直的板子,把钢丝压在平地与板子之间有搓又滚,OK啦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调什么直!

叶工家的铁丝衣架都20多年了,还不是照样用!

哈哈哈,简单实用,随型而做。经济又实惠。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调什么直!

叶工家的铁丝衣架都20多年了,还不是照样用!

哈哈,这叫变形金刚。

网友:
都是高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真的行,很粗钢筋也这么搞。

那你就去弄吧,不予讨论,各有各的办法

网友:
花兰螺丝

网友:
建义lz用8号渡鋅铁丝,用手就可弯成衣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