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固定座安装方式 讨论

楼主(2011-07-14):
俺一直认为丝杠固定座位安装应该有个槽 可是看见很多玩家都没有洗槽 是不是俺太多虑了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你的想法没有错的。我可以告诉你瑞士肖柏林机床的丝杠螺母与底座之间确实有一槽与凸块作为定位用并且传递动力,不是靠固定螺丝来保证传动的,当然其实最重要的是重复安装丝毫不跑位,重复定位0.01毫米没有问题。可以做到盲安装螺母,譬如穿透工作台直接安装拆卸,可这个定位槽对于高度要求极高,极难精确定位,所以如果没有精确计算加精确的设备很难一步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