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DX8的电压传感线的兄弟分享一下呀

楼主(2011-07-14):
近日研究xg8是双向传输,没有传感器的情况下只有接收机电压一个参数回传,垃圾呀!
看了DX8的开箱图,标配好多传感器呀,貌似电压传感器就是一条线、
那位大侠有的分享一下高清图,大家研究一下
这样飞电直就可以看电池电压和放出电量了,非常实用呀!

楼主:
就是这几条呀,左上角那条是电压传感线吧!

貌似这几条线比较简单呀

貌似这几条线比较简单呀

网友:
买了这么久 还不会接的人飘过~~~~~~~~~有没有谁能够给个安装好的图啊:loveliness:

网友A:
左上角是温度传感
下面正中的是电压传感(动力电,两个裸露的线头,需要自己焊接).
接受电传感在AR8000连上回传接收机后就自动回传了,不需要额外的东西连接
下面左边的那根是合并温度和电压传感的2in1线缆
下面右边的是连接AR8000与回传接收机的线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上角是温度传感
下面正中的是电压传感(动力电,两个裸露的线头,需要自己焊接).
接受电传感在AR8000连上回传接收机后就自动回传了,不需要额外的东西连接
下面左边的那根是合并温度和电压传感的2in1线缆
下面右边 ...

那电压传感另外一端白色插头插在哪里呀?

楼主:
谢谢,看到了,在TM1000上
这个貌似和XG8的不一样

网友:
今天刚下手DX8  嘎嘎~~~~

网友:
下面中间是动力电传感线,直接焊到一个充电插头母头的两个端极。
动力电传感和温度传感同时用的话,分别接到y线的双头,y线的单头接到tm1000上;单独使用的话动力电传感或者温度传感直接接到tm1000上(就是接y线单头的口子)

网友:
老金正解,我觉得电压很实用,我是电压传感线直接插在电调T插热缩套内,温度传感器直接粘到电机顶端,测出温度数据就不准样,偏低。另外我飞500.觉得传感线太长(没绞断),在底板下盘了好几圈 感觉这东西500以上的才好安装,就是500如果飞无副翼也不知道怎么装了,450根本找不到地方装TM1000了。

网友:
另外觉得回传信号可以看到飞行中是否有信号丢失帧数这个很好,放心啊

网友(2011-09-18):
留个记号,等控到手再学习

网友:
没搞明白电压传感线接1S还是6S啊?最高可支持多少V?接电池的话不方便,最好接电调啊

网友:
有人確認過TM1000回傳電壓的準確度嗎?
我用三用電表量出的數值總是跟TM1000回傳的數值相差0.1V
這樣是正常的嗎?

网友:
谁在乎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