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另类双桨产生原因

楼主(2011-07-14):
今日对飞机进行检查,发现两边螺距居然相差5度,我就郁闷了,居然飞行时根本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调整时,用圆规仔细查过每个连杆长度,都是一样长的,请问高手,这种双桨是由什么原因产生的,应该怎么调节?

网友A:
检查横轴是否弯曲

网友A:
还有主轴

网友B:
主要2种可能,一个是两片桨螺距不一样,还有就是横轴桨夹神马的有变形

楼主:
横轴无问题,主轴刚换的,至于大桨夹和t头,各位如何检查是否形变啊?

网友C:
检查下两边大桨夹轴承

网友D:
是不是浆的质量有问题? 受力弯曲度不一样

网友E:
有时日字框的螺丝和球头有松动,也有可能!

网友F:
这个有点难度,t头与浆夹与大浆问题比较大!!!

楼主:
原因找到,是sf臂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