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舵机的缺点和注意事项

楼主(2011-07-14):
想请教各位,模拟
舵机
金属用在26CC飞机上 可以吗?有什么缺点和注意事项吗?

网友A:
还以为是技术帖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要是有人解说也成技术贴了吗!

网友C:
我的26CC、 J 3在用FUTABA 3003 塑料齿轮舵机,也常见别人用3003装在26CC汽油机上。虽说嫩了点,航线飞行还可以。

网友D:
舵面装配力求转动灵活一点,传动机构安装复合力学原理一点,尽量给舵机一个轻松的工作条件,才能尽量做到舵机工作正常不扫齿的。模拟舵机可能也就动作慢点,动作稍微不精细一点而已,和神马数字舵机又有什么区别呢。操作要求非常精细、要求参加世界锦标赛的也许对器材要求高点。我用9克舵机飞40级3D,没见扫齿。

楼主:
舵机
26CC我用的是SM4315 是春天金属舵机 ,当时也没注意是模拟舵机!反应还是有点慢!还有最主要是我被忽悠了,我买时90元一个, 昨晚我查了个航模店才58元一个 !

网友E:
还以为是普及知识帖~~~~~~

网友F:
汽油机至少也得金属齿舵机吧!

网友G:
油机的工况比较复杂,最好还是用好一些的舵机,汽油机震动大,油门最好是标准金属舵机。如果你要是飞3D的话,舵面的舵机要扭力大,普通的Futuba3003就不够用了。但除非是真的缺钱,不要用国产舵机,稳定性受不了。
至于数字和模拟,除非你是用了FASST之类的高速发射、接收设备,要不上了数字舵机也不会有差别,就好像你买个高清电视,但是电视台没给你高清信号一样。而且数字舵机的耗电会大很多,这就和好车费油、好菜费饭、好女费汉一样、。。。

网友H:
这就和好车费油、好菜费饭、好女费汉一样、。。。 经典

网友I:
我也想上,不知道楼上上的哪位哥们的春天用的咋样

网友J:
使用辉盛MG996金属就可以了,油动固定翼26cc

网友K:
偶本来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I:
我也想上996,不过听说老烧板子,怕啊

楼主:
舵机
感谢各位的讲解,我飞的是28CC MLD发动机 配26CC运动机, 不做3D动作, 舵机是金属春天舵机 SM-S4315舵 机, 飞了四次感觉挺好的,就是价位我被骗了。呵呵 那天从网上看才58一个,当时买时90元的,差了将近一半,所以现在配件时 性价比,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