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9合1模拟器,加密狗插上电脑没反应!显示硬件无法安装。

楼主(2011-07-14):
我的9合1模拟器,加密狗插上电脑没反应!显示硬件无法安装。请教各位弟兄,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系统问题

网友A:
啥系统?不是win7吧?

XP的话先装模拟器程序,好像还要破解 然后插狗(狗连上控开机再插)

网友:
开始 控制面板 游戏控制器 看有没有显示 如果没有的话 说明 你这个USB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系统?不是win7吧?

XP的话先装模拟器程序,好像还要破解 然后插狗(狗连上控开机再插)

好的模拟器是不需要破解的,并可以激活在线升级,和原版没有区别
楼主可以试试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把通用串行控制器下面任意设备删除,重新查找新硬件看下

网友B:
换UBS接口,或者右键点击控制台图标,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换UBS接口,或者右键点击控制台图标,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2011-10-08):
引用 网友B:
换UBS接口,或者右键点击控制台图标,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我都试过了,还选了以win98兼容模式运行,也不行。狗上面没有灯闪

网友:
狗开关选第4个,xtr就能找到
然后saili里面选自己要的模拟器软件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