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FPV问题① 图传

楼主(2011-07-14):
想入FPV了  现在手头有 JR9*2控和 10通接收机 。
第一步;准备入个图传先。口袋空空所以选择了,柏通;感觉他性价比高点。但不知道是选1.2G的还是2.4G ?这2种的在相同条件下的距离一样吗?还有他写有700MW 800MW 1000MW 1W 1500MW是我选择哪个好点 稳定点呢 距离上差距大吗? 希望老鸟帮我指明方向,不想花冤枉钱啊。
       还有个问题,图传要装平板天线吗?是不是可以先买个装上以后再装个自动跟踪的?不知道这2个是分开的还是独立可以自己一步一步慢慢加的呢?   麻烦了。谢谢!!!

网友:
你的控是什么频率,如果72M那么最好2.4G 1W+平板天线

楼主:
柏通2.4g 700MW 的是    350
柏通2.4g 1000MW 的是   485

柏通1.2g  700MW的是    320
柏通1.2g  800MW的是    330
柏通1.2g  1500MW的是   480
柏通1.2g  1W军工的是    550
以上价格是在淘宝上查的具体没问老板的    不知道我该买哪个 适合我呢
为什么2.4G的比1.2G的贵呢 要好吗 远还是稳定呀?

楼主:
回2楼是72的  问下平板天线 就是普通的吗 不是那种自己跟踪的吧 自动的好像很贵的样子 现在加了平板天线 以后可以升级成自动的吗

网友:
一般用 2。4G 500MW 就好了 个人不太喜欢 1。2G  主要是 发热严重

楼主:
那请教一下 是不是 功率越大传送距离越远啊 越稳定啊 2.4G比1.2G的不热吗 还有就是距离相差大不?700MW跟1W距离上相差有多少呢

网友:
自动跟踪只是坐台,跟平板没关系。可以先上平板,

楼主:
这样的啊

网友:
而且自动跟踪是需要OSD 和GPS支持的  如果还不准备上OSD的话 单买自动跟踪也没用

网友:
推荐1.2G 800MW,便宜,用的人多。

自动追踪需要OSD支持。而且全套下来不便宜····

楼主:
2。4G稳定还是1。2G稳定啊。

网友:
我买的1.2/1.3  800mw的。。。据说这个用的人多。  而且我看高手基本上都是用的他。性价比高。如果单纯追求远距离。那这也不适合。这个大概够用吧?

在网上买的300元包邮到家。。。FPV航模一般利润比较大。你就猛砍价就行。如果懂电路的话,买个95元的电路板也行。

网友:
应该是1.2的比较稳定吧。。比对,应该是1.2的频率少有干扰吧。。。。因为,大部分都属于空运频道。一般人不敢涉足这个频率吧?2.4G和5.8G的没用过。不参与喷。。

楼主:
我家旁边就是空军机场。以前飞的是歼-6和强-5 现在换了。我玩会对他们有影响吗。

网友:
那最好还是2.4的了。。。
别玩这惹出事来就不好了。。。

楼主:
相同条件下,距离上没区别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旁边就是空军机场。以前飞的是歼-6和强-5 现在换了。我玩会对他们有影响吗。

没影响。打起仗来电磁环境比这个复杂多了。但是如果你家旁是民航机场,那还是要小心点。

楼主:
正在改军民2用机场  长远考虑 还是2.4G吧 再2年就会有民航和军用一起飞了

楼主:
现在确定了是2.4G 那选多少功率的呢? 区别大吗?我有3公里就够了,还有JR9*2不加功放什么的 有多少距离啊

网友:
我就柏通1.2 800的感觉还成,没飞过很远我最远5公里左右,用的是10C的72控  JR的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