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轴承装配问题请教

楼主(2011-07-1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稍微加人轴承用橡皮榔头敲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一台铣床,准备更换主轴轴承,新轴承买来了,但是主轴与轴承配合的非常紧,没有专用工具很难装上(我不想采用敲打的方式装配)。
现在想法如下,不知道有没有朋友采用过:
把主轴包好放进冰箱,温度零下18度 ...

有用这种方法装配的  可以 不过一般都是轴孔里也稍微加热效果更好
其实 用紫铜棒 轻轻敲 或者用硬木 也没问题的

网友:
测量轴承孔 轴径 知道实际尺寸。才好决定装配方式。

网友:
把主轴包好放进冰箱,更拿不出来。你可对轴承部分加热,再(不费劲)敲出来,

网友:
用油炸轴承

网友:
我刚换过 可以看看我的帖子

网友:
hehe

可以做一个加热板加热温度低于120度就可以。

网友:
油炸设备

网友:
电磁炉或者看不见炉丝的电炉,我只说一次,温度自己控制

网友:
大功率电吹风对着轴承孔吹,趁热装进,手要快才行。

网友:
是的 机油

网友:
 最好要搞个温度计
我是用手试的

网友:
直接用电磁炉感应加热,设定好温度,120-300摄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