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扶他爸9257接通电源后会一直有声响

楼主(2011-07-14):
我的尾
舵机
9257,接通电源后就有很小的吱吱声一直在响个不停,拆开仔细检查齿轮全部是好的.飞一块
电池
下来就很烫手,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小心~舵机快炸了~~

网友B:
不响就不对了,响就对了,数字舵机都响个没完没了的,不断找位置啊,哈哈,齿轮定位哪能那么准呢,所以它就一个劲来回找位置呗,呵呵~~
烫点没事的,只要不是把手烫破皮就好,这点温度,futaba还是扛得住的,安心用吧~~

楼主:
请问怎么才买来的时候不会烫呢,而且也不会响

网友C:
响 是代表数码、、烫手么、、就不正常了

网友D:
时间用长了,齿轮有磨损,产生的虚伪就大了啊,这样舵机就不能很好的停留在信号位置上,来回的暴动,虚伪大了,就会造成齿轮转动不顺畅,产生的阻力就会增加,相当于舵机承受的负载就增加了,这样就会使舵机工作电流增加,所以电机就容易发烫了,建议应该更换齿轮实施呢,LZ这是小弟的个人观点,仅供参考,希望前辈们多多指教 。

楼主:
你好,就是炸过机,我才换的新的齿轮啊

网友D:
换的新齿轮转动顺畅吗,齿轮再摸点油呢,
最后就是可能电机爆掉了

楼主:
换的新齿轮转动顺畅的,也抹过油了的.

网友E:
数码舵机有声音是正常的,响的时候工作电流很小,所以我认为不会对电机的寿命有多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