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钻头钝了怎么处理

楼主(2011-07-15):
RT 小台钻 今天转铝板是有尖锐的摩擦声 出屑也不多 据说是钻头钝了 直径5.5的 还有很长 问一下怎么能把钻头处理一下

楼主:
= =能在详细点吗。。用什么磨 手头有小电磨 还有一个砂轮磨。。还有要磨蹭什么样才算能正常使用

网友A:
如果要求高的话可以使用刀机,普通的就用砂轮机磨就好,白钢的钻头边磨边泡水,《磨成什么样才算能正常使用》切削刃角高于后角,2个切削刃角角度要对秤磨,不能磨成一边大一边小,那样钻的过程只有一个切削刃在工作,钻出来的孔也会偏大点,2个刃角相会的中心点尽可能磨小点,降低阻力,

网友B:
用砂轮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果你从未磨过钻头,你应该先去找一个别人磨好的或新买的钻头来观察,看看人家是怎么磨的。然后再自己对照着磨。
总之,必须自己动手反复练习,只听别人讲给你听是没用的。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是买一个新的换上,要是摸的话,也可用角磨机,换上一个磨合片。方法如上。

网友D:
磨,,,,,,,,,,,,,比照新钻头,,反复练习,,,,,,,,,,,,,,持之以恒,必有大成

网友E:
遇到此类情况我一般是在磨刀石上磨,跟磨刀一样,加水,磨成跟新钻头的刀刃一样就OK了,我没有电磨

网友F:
钻头还是很好磨的,比铣刀车刀什么好磨多了

网友G:
你可以百度视频 看磨钻头的 然后找钻头试着磨

网友H:
磨钻头,钻的时候放油好一些

网友I:
这个必须自己动手 照着新的磨 边磨边试

网友J:
有一本书,我可以扫描上来
还有一个问题,钻头能一直磨吗,是不是只有最表面是锋利的,后面的部分硬度并不高?

网友K:
钻头可以一直磨着用,买来新钻头照样子磨,开砂轮机之前先比划一下角度,看看用什么角度能磨出新钻头那个样子,反复演练,角度有把握有感觉了,开动砂轮机磨就行了。这种方法叫照葫芦画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