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制作工艺求助

楼主(2011-07-15):
准备用桐木的机身 尾杆准备用铝的管子 请问什么胶可以把铝管和桐木粘接在一起 受力比较集中 求比较强效的那种 多谢各位大虾
顺便问一下什么胶能把碳片和铝粘接。。再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在具体点吗。。。我试过302和914都不行 或者给个链接吧

网友B:
受力比较集中
改结构,变成不集中的就好了。

网友C:
用铝管,不如找跟钓鱼竿的管子。用AB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