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冰大件组装一架450SPORT出来,有什么建议,请大家指 ...
想用冰大件组装一架450SPORT出来,有什么建议,请大家指教!

楼主(2011-07-15):
比较相信冰大的改件,请教下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谢谢!

网友A:
冰人附件升级,你其他怎么做?买飞越

网友B:
我装过一架有副翼的,论坛收个成色好点的YT旋翼头。
改冰人3MM外丝,换15块的钛合金大桨夹螺丝
冰人 大舵机侧板 下侧板
推力轴承座
一体尾波箱
一体对转齿
碳纤电池托板
9257舵机支架
其他飞越凑下

网友C:
我刚装了一台,旋翼头是亚拓450SP的,机身组件和尾波箱是冰人的,其他是飞越和杂牌的.

楼主:
我准备用YT的无副翼头!
大齿轮等要求精度高的配件用YT的其他用飞越的!

网友D:
貌似注意不错!

网友E:
嗯,关注,正玩飞越450pro呢

网友F:
等楼主的测试报告。精度如何,比YT还强?

网友G:
我是买了亚拓套机后来一件件换成冰大的... 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会直接买散件...
用RJX的头, 至少炸桨夹摇臂成本较低, 倾斜盘可以用Pro的颜色较配
其它亚拓, 尾管等不重要的用飞越
个人之见仅供参考

网友H:
米人,450到600都全了,还都是mb,就差700了,上vbar换口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