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件的轴承如何拆除下来

楼主(2011-07-15):
壳体基座是轻量化的铝合金的,要拆换里面的轴承,有工具方便拆换吗?是用静压入式安装轴承的

网友:
加热后或许应该比较容易退出来的。因为铝大膨胀系数比铁大得多。

网友:
放开水里煮一下,如果可能颠几下就能下来就好了,不能就有点麻烦了,需要一个内勾爪的拉马,国产的这类轴承拆除器很少见到

网友:
热油加温

网友:
热风枪加热300度左右,拿厚抹布抓起来往桌子上一磕看看能不能能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冷冻更靠谱

绝对不靠谱!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其实绝对有这个可能的,这很难说的,更材料的热伸缩还有壁厚有关,总之这类变数很难确定的,但是最简单的是水煮,毕竟不是安装而是拆卸,水煮比较环保快速安全,煮热油还是比较危险的。不怕火灾也怕油锅太烫,足以烫伤人手呢,所以水煮安全又经济便宜。

网友:
自行车?高级玩意儿!

网友:
用热风枪加热到80-90度,应该可以倒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绝对有这个可能的,这很难说的,更材料的热伸缩还有壁厚有关,总之这类变数很难确定的,但是最简单的是水煮,毕竟不是安装而是拆卸,水煮比较环保快速安全,煮热油还是比较危险的。不怕火灾也怕油锅太烫,足以烫 ...

一般紧配合安装的时候,都需要加热,好象没有冷冻之后再安装的。
有些事也难说,我的小床尾顶上的钻夹头,一直没拿下来,我也没舍得使劲敲,估计就是冬天装上的,现在天热,也说不清楚哪涨了哪缩了,哪天放冰箱里冻一冻试试,但愿里面没上锈!

网友:
最简单:用电吹风吹一下

网友D:
12楼。有热装配和冷装配
说国外的汽车发动机都是在零下50度装配,回到常温时,东西都涨起来,密封和精度了得。(有啥零下20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楼。有热装配和冷装配
说国外的汽车发动机都是在零下50度装配,回到常温时,东西都涨起来,密封和精度了得。(有啥零下20度的)

此“装配”非彼“装配”。
不过,许多年前玩摩托车的时候,听说HONDA的发动机,都是在零下多少度做的装配,所以在维修时,就算用冲击扳手好多螺丝不好打开。

网友:
中空一体式中轴

拆掉轴承花篮,拿掉内圈,再用工具顶出来

直接加温应该可以的,铝的膨胀系数比钢大

网友:
先加热再冷冻再加热再冷冻再加热再冷冻再加热再冷冻再加热再冷冻。。。。。。自己就出来了

网友:
不要想省事,还是D个小工具,拉出来。

网友:
我用这个换过MOTO前轮轴承

网友:
hehe

这个工具是个好玩意,要是轴承坏了不要了就电焊一根螺丝就可以。要是还有用就要有工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