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500 3GX什么时候出来?期待哦,都3GX了应该不会还用510舵机吧?哈哈

楼主(2011-07-15):
500 3GX总结:
1、500 比 450 稳定了不止一点哦,手感比 450好很多,
2、500 比 450 成本提升有限,基本不会超过450的2倍吧,实为经济条件一般的进阶模友的最佳选择!
     (能否飞的爽与能否承受炸鸡损失的心理状态有很大关系,完全飞不开又怎么可能飞得爽?)
3、如果上 3GX,势必得加强舵机,亚拓应该不至于继续用 510系列舵机吧?呵呵,期待原厂标准舵机侧板!
与期待 500 的模友共勉!

网友:
引用 楼主:
500 3GX总结:
1、500 比 450 稳定了不止一点哦,手感比 450好很多,
2、500 比 450 成本提升有限,基本不会超过450的2倍吧,实为经济条件一般的进阶模友的最佳选择!
     (能否飞的爽与能否承受炸鸡损失的心理 ...

强烈支持你的建议!

网友:
其实自从600E PRO出来之后,500和550的价格优势就不明显了,唯一的优势就在于电池便宜~炸鸡成本也不见得低到哪里去,如果你用原厂件的话。
我想这恐怕也是亚拓为什么要提高600E PRO售价的原因了~

网友:
期待 250 3GX 的模友共勉!

网友:
我看标准舵机500应该不会出!!!

出了估计550要卖不动了!!!!

网友:
上有600 PRO下有 500标准舵机版,550直接下架了呵呵

网友:
官網已發佈
600E pro
8月起以后出的貨,價格調漲約人民幣700,估計大陸市場8月初價會跟著調高

网友:
我也想要

网友A:
430槳級別,個人認為還是沒必要使用標準舵機。MKS9660A+,亞拓DS510M,Futaba S9650、Bls153等這類Mini級別的性能足矣,何必去白白增加起飛重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430槳級別,個人認為還是沒必要使用標準舵機。MKS9660A+,亞拓DS510M,Futaba S9650、Bls153等這類Mini級別的性能足矣,何必去白白增加起飛重量呢?

确实没有必要,飞起来真的够用了的,呵呵……

网友:
趁600E还没涨价前入一台,一步到位

网友:
除了450    还是500的东西要便宜的多 很适合练习

网友:
用标准舵机的机会不大~~~~~~~~

楼主:
今天又盘算了下,发现:
500 3GX 套装+6块电池估计得 7K左右,(如果改标准舵机侧板,那还得加成本)
550 3GX 套装+6块电池估计得 8K左右,
500与550的价格差距十分不明显,出得起7K的,难道还在乎最后那1K?
而且配件成本差别也不大(指原厂件)
但 550 比 500 可着实大了一个级别!(3000g 和 1800g 的区别!)
综上所述,我现在觉得买 550 性价比更高些!
结论:
要便宜,上450,
要性价比高,还是得上 550!

网友:
500和550不是用同一级别的电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又盘算了下,发现:
500 3GX 套装+6块电池估计得 7K左右,(如果改标准舵机侧板,那还得加成本)
550 3GX 套装+6块电池估计得 8K左右,
500与550的价格差距十分不明显,出得起7K的,难道还在乎最后那1K?
而 ...

差距那么少??

网友:
能用标准舵机,舵机钱都要省一大截!用个3003,539 589多实惠。
MKS9660A+,亞拓DS510M,Futaba S9650、Bls153这些舵机,低的300多,高的700多
平民玩家还是不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