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家,做雕刻机时固定光轴,20MM,16MM的孔怎么钻出来的?

楼主(2011-07-15):
问一下大家,做雕刻机时固定光轴,20MM,16MM的孔怎么钻出来的?是开孔器还是其它东西?

楼主:
20MM的钻头?台钻干得动吗?线切割价格高呀!

网友:
先打小孔,然后再扩孔,不过钻头磨的时候不要误差太大哦,如果有可调式铰刀就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0MM的钻头?台钻干得动吗?线切割价格高呀!
台钻20毫米钻头(尾巴加工细的,头部磨成一尖,两刃,两条断屑槽)可以轻松干掉45-50号钢

网友:
引用 楼主:
20MM的钻头?台钻干得动吗?线切割价格高呀!

干过10mm铁板用18mm钻头连续钻孔做筛网,用的是普通台钻(钻柄车小些),就钻几个20mm孔应该不难。

网友:
要保证精度,线切割是正道,两块板放一起切.这个钱不要省,如果开的孔不平行,很麻烦的.

网友:
两面合起来,铣床钻。

网友:
直接光轴中心钻孔,攻丝,要不外壳上钻大孔效果好的多!

网友:
光轴中心钻孔 跟机体上做装配孔比  我选后者  光轴上钻孔受力根本不行

网友:
最好是先把两面合点焊起来,再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