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使用cjm250经验的请进,谢谢

楼主(2011-07-15):
一直想弄一个床玩玩,前几天在家里用电锤装窗帘,结果楼上早来,讲声音太大了。
不知道cjm250这个床的噪音有多大?会不会影响到左邻右舍?有使用经验的请说一下,谢谢,
没想因为自己的爱好,搞的左右不得安宁。

网友:
我觉得对邻居没有太大的影响。但这个和建筑质的量和隔音有关,不可一概而论。自家人都睡觉了,则不能在开车床了吧

网友:
声音不大
在可接受的范围
不开高速晚上可工作

楼主:
如果和电钻声音差不多 就没问题。只见过车间的床子的声音,那叫一个大。

网友:
比电钻小

网友:
CJM250如果把床架子搞好的话声音大概和一个滚筒洗衣机差不多,但架子不好的话,那声音可就大了!

网友:
主要取决于环境背景噪音,夜深人静时,别人能听到。以前用针式打印机,夜间整个楼都听到。
其次是工件状况,要是刀钝了,共振了,声音大得Jc都会来
白天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想弄一个床玩玩,前几天在家里用电锤装窗帘,结果楼上早来,讲声音太大了。
不知道cjm250这个床的噪音有多大?会不会影响到左邻右舍?有使用经验的请说一下,谢谢,
没想因为自己的爱好,搞的左右不得安宁。

刚收了台二手CJD250的,在2个床脚和床架间垫了瓦楞状的避震橡胶垫(160*160mm)的,感觉比我的钻铣床声音小。

瓦楞胶垫比实心胶垫避震效果好

瓦楞胶垫比实心胶垫避震效果好

网友:
感觉车床边声音还是挺大的,主要是:电机,主轴和磨钝的车刀。
不过隔壁房间听到的声音基本跟空调外机差不多。
声音大小似乎与转速关系不大

楼主:
多谢热心讲解,主要是怕影响邻居,总不能因为自己而影响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