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天7 凤凰3.0.s 连接

楼主(2011-07-15):
狗可以识别也可以进模拟器 连接遥控器没发应   校准 无作用

网友:
我的现在 FUTABA 也识别不了……

网友:
首先开 模拟器模式 在选择固定翼模式 就可以玩模拟了

楼主:
已经是这二种模式了     就是通道校准没反应

网友:
看教程,软件要开2个控

楼主:
教程在哪

网友:
和楼主情况一样,试过论坛里各种办法无果,懊恼中。。。。

网友:
第一个,狗上面的灯有没有闪动,没有就是插头没插结实。

第二个,加密狗是纯凤凰还是有多合一,确定在凤凰模拟器挡了。

第三个,第一次进入程序,先开两个模型,都要选择一个控,只是选择,不用设置,确定后如果找到控,再次进入选择界面,关掉一个模型就行了。

网友:
其实测试硬件有没有问题的另一个办法是,全插好后,进到WINDOWS的控制面板-游戏控制器里看看,能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加密狗没有什么所谓的转换开关。。。

网友:
我的问题已解决,换根音频线就好了
呵呵,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