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X2216 kv1250 9060桨 测试报告

楼主(2011-07-15):
早上收到了马达 上午就忙着测试
先说下平台:
朗宇X2216 KV 1250
电调 好赢30A
电池 格氏 25C 2200MA 3S 电压12.3V左右
螺旋桨 仿APC9060  IN 9060
OSD 加显示器 测电流。

测试结果:
空载电流1.8A
用仿APC9060 全油门 32A   持续10秒最大油门 电机很烫手触摸不能超过5秒

IN 9060 全油门  28A    持续10秒最大油门  电机很烫手

看来上9060桨 很吃力。。。

拉力没有测试。。。

高手解答下:这样能用吗 飞FPV ?

网友:
没事 没事   毕竟你不是空中一直大油门飞的    我就是这配置  电调好赢40a 电机跟你一样 螺旋桨是仿apc9060

楼主:
还有电机 上的标签有两种??

网友:
2216的最高效率电流绝对不超过20A,你让它跑30A的话,效率会降到多少,你电池里存储的电能又会有多少转化成反过来伤害设备的热量?过载不过载,见仁见智吧。

网友:
标题

你有重绕线圈的想法吗!
我是飞kk四轴的,用的是四个郎宇2216kv1250配10寸桨,肯定是用不上全油的。半月前有一个电机线圈烧毁,为了节约成本,把四个电机拆除重绕。10匝kv880,7匝kv1250.我用0.5mm1支13匝配10寸桨全油30秒后停转电机微微烫手,拉力大约在1kg!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