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450上的这两个轴承怎么才能拆下来?

楼主(2011-07-15):
就是这两个,应该是法兰轴承,已经不灵活了。因为嵌在摇臂里比较紧,想尽办法也拆不下来。

各位有什么好办法吗?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是什么450 jj上的 貌似轴承很奇怪 可以加热后再取

网友A:
轴承下面垫好架空.先用1.5的刀头从中间的内圆敲岀一个轴承.再反过来用450的主轴冲岀剩下的轴承.即可搞定

网友:
这轴承看着确实有点奇怪,不像普通的法兰轴承~

网友:
我的也坏过,直接换新的,你能弄下来,可能也不能再使用了!

网友B:
法兰轴承可以用文具刀刀片在缝隙处敲进去,两边轮着撬,可以在不伤轴承的情况下轻松取出轴承~

网友C:
这个貌似是300多块钱的飞越PRO外销版,不是轴承,只是一个铁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承下面垫好架空.先用1.5的刀头从中间的内圆敲岀一个轴承.再反过来用450的主轴冲岀剩下的轴承.即可搞定
 ,一般就是这么操作,加热或水煮后会方便很多。肯定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下面垫好架空.先用1.5的刀头从中间的内圆敲岀一个轴承.再反过来用450的主轴冲岀剩下的轴承.即可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法兰轴承可以用文具刀刀片在缝隙处敲进去,两边轮着撬,可以在不伤轴承的情况下轻松取出轴承~

各种办法都试过后,这个最好。兄弟真是行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貌似是300多块钱的飞越PRO外销版,不是轴承,只是一个铁环

简装版没有轴承?是铁环?真的假的?

网友:
我也学习一个!

网友:
论坛上老知青有种方法拆,膨胀螺丝的方法。

网友:
加热后可以取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