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维修!!!

楼主(2011-07-15):
呵呵呵,刚刚新买的中特威的40A电调,前天飞的时候不幸炸机,飞机炸的没法修了,只有扔掉了,结果再看电调,呵呵,后面完好,通电后但是没有反应,收缩套上破了个小洞,剪开后,发现电路板上的一个带磁环的线圈已经脱落,磁环已经碎了,其他元件完好如新,想请问下各位同学,怎么维修,哪里可以维修?扔掉确实可惜了!!!

网友A:
这样的小电感可以直接连接使用,一般情况下不会有问题,

楼主:
试试看,谢谢楼上的这位同学了!!!

网友:
飞行还需提高,幸好损失小

楼主:
哈哈,谢谢老师批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小电感可以直接连接使用,一般情况下不会有问题,

帮帮忙,DC-DC的电感直接连接,后果就是烧DC-DC驱动IC

网友:
贴片磁环电感,盖子上有电感量,拍个照片上来我告诉你,丢了的话拍DC-DC驱动IC型号过来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同学,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网友B:
22uh电感,买一个换上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uh电感,买一个换上就好

网友:
22uH还是220uH不一定,电感标注有2种方法,DC/DC常用的应该是220uH,LZ还是把IC型号拍清楚了上来

楼主:
不知道大侠说的是哪个东西?所以多拍了几张,帮我看看

楼主:
不知道IC指的是哪个东东???: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IC指的是哪个东东???:loveliness: :loveliness:
dc-dc芯片型号是LM3485,电感是22uh,mos是p沟的ao4421,照我说的买个同型号的电感回来焊上就得了,自己不会焊找个人帮下忙

标准应用

标准应用

其他应用

其他应用

功能说明

功能说明

楼主:
得到这么多高手的指点简直是受益匪浅,谢谢了,得到的不只是指点,学习了不少东西,再问低级问题?在哪儿买???呵呵呵,淘宝???

网友:
那就不知道嘞,理论上说万能的淘宝上应该有,但是这种贴片的电感是排装的,不知道淘宝上有没有零卖,最好是到实体店买比较好,只是给你修复的方法,材料就得自己想办法嘞
另外,早期做工比较好的显卡或者主板上有可能有,比如丽台的显卡上就有,可以找找自己的废品堆里看看有没有

楼主:
在网上转了好大一圈,呵呵呵,可能是太小个东西了吧,都说没有,只有到城隍庙切找了,哪位有链接的也请帮帮忙,谢谢了!!!
我倒是看到有尺寸大小都一样的,但商家说不一样,说里面的线要细一些,不知道是不是???

楼主:
其实我本想,几毛钱一个的东西,就算10个起卖也就几块钱,实在不行就买了,回来万一有哪位同学遇到同样问题我就可以免费帮助他了,结果是商家都说不一样,怎么办,我确实不懂啊!!!

网友B:
如果上面的印字标识都是220,外观大小差不多就可以了
上次我也是去买这种电感做油机点火器,到柜台问人家买2个行不行,人家鸟都不鸟我,后来再找另外一个柜台那小姑娘不要钱送了我3个

楼主:
呵呵呵,在网上一家店买了10个8快钱,如果我用了可以,希望以后能帮到其他同学哦需要就说一声,免费送哈!!!

网友C:
哇,高手好多

楼主:
在众多同学的支持下,把这个电感装上,呵呵, 好了!!!0.8块钱就救了个一百多的电调,谢谢大家了。
这次一共买了10个电感,花了8块钱,为感谢同学门,需要的请pm一个,我会给您带到tp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