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21三叶的问题,有图。

楼主(2011-07-15):
下面这种三叶21级发动机可以用在船上么,如果水阻太大也许怠速会怠不了,那我加上一个减速齿轮是否可行?新手,不知道清老鸟赐教啊~

网友:
这种机器要用减速的,不然很容易熄火。

楼主:
这种应该可以把~用一下 金叶锋大哥的 照片~

网友:
当然可以,以前都是自己做,现在懒了,直接买成品了。

网友:
能上多大的船 8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打算放在74的o上~

楼主:
这个发动机的齿轮与减速机做的 齿轮内经分别多少~

网友B:
LZ这个发动机是空模型的机器,如果非得装上船,需要改的地方比较多。主要有水冷系统和排气要加装弯管。
LZ的思路有个误区,装减速齿轮组并不是为了怠速稳定这个目的。减速齿轮的力学原理就是降低转速获得更大的扭矩,这个很好理解。也就是为了降低桨的转速以带动更大的螺旋桨。据前辈的经验,据说水中桨转速超过3W/分将导致桨的效率下降,而小发动机一般进入谐振状态之后转速都超过这个数了。为了提高桨的效率所以使用了减速齿轮组。至于怠速,如果船在水中航行发动机高速都能工作稳定,怠速的稳定基本没有什么很大的技巧。
另外回楼上,一般3.5CC发动机床用的减速比是19:31左右,仅仅是左右而已,由于个人搭配桨的习惯不一样,船型也有区别,这个值会有所区别。目的就是和桨有个最合理,最能发挥发动机、螺旋桨效率的搭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这个发动机是空模型的机器,如果非得装上船,需要改的地方比较多。主要有水冷系统和排气要加装弯管。
LZ的思路有个误区,装减速齿轮组并不是为了怠速稳定这个目的。减速齿轮的力学原理就是降低转速获得更大的扭矩 ...

大哥说的很好,小弟学习~:loveliness:

网友C:
空模发动机拿来船用,有点单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模发动机拿来船用,有点单薄。

贾版的意思是?是指扭力不够吗?还是...别的~

网友D:
你这副鸡跑牙座多此一举.跑直出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副鸡跑牙座多此一举.跑直出会好很多
为啥?空模不是扭力是比较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