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ET106ACCPM遥控器能不能改普通模式,CCPM不能玩模拟器动一个通道别的通道也动。

楼主(2011-07-15):
ESKY ET106ACCPM遥控器能不能改普通模式,CCPM模式不能玩模拟器动一个通道别的通道也动。请懂的行家看看能不能改一下。谢谢!

网友:
试试把红色的两点(模拟开关)连通,看一看蓝色圈的背后是不是开关,因为ccpm信号是从模块的19脚输出对地的,量一下19脚是去蓝色圈右边点还是往下面的空点,19脚对地通就是ccpm模式,断开则是普通模式。

楼主:
谢谢楼上,我试试.

楼主:
标题

"翼之缘"红色两点连上了也不行,蓝色两点下面是电感.19脚对地断开的.什么也没连.

网友:
如果是这样就有点不明白了!因我的是0406A控,模块是一样的,就是19脚对地是ccpm开关  20脚对地是模拟开关,你有没有试过这模式控飞机上的十字盘舵机是不是在混控状态的呢?

网友(2012-07-29):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控,烦脑中,希望有高人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