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 大问题炸鸡。。。。。。。。。

楼主(2011-07-15):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1MzQ5ODc2.html
我的KK飞着飞着有一个
电机
会掉转,在论坛上说该
电池
模式,但是不知道怎么改,各位模友能给个更改电池模式的链接看看吗?[wmv]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1MzQ5ODc2.html[/wmv]

楼主:
[wmv]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1MzQ5ODc2.html[/wmv]

网友A:
叫高手帮忙!!过载?电调保护?

网友B:
感觉像电池没电了~ 我也出现过 下来量电池有一节 3.5V了

楼主:
感觉像电池没电了~ 我也出现过 下来量电池有一节 3.5V了
电池确认是有电的。

网友C:
脚架不错,取材简单,效果也不错!

网友D:
所谓改电池模式就是改电调里面的电池模式,有比如理电或者其他的根据你电池确定,截止电压改到最底,每个电调单独改吧

网友D:
具体你找份你电调的说明书看看吧

网友E:
我的也发生这种现象了,从新写固件,如果还解决不了检查陀螺还是不是陀螺坏了,我的就是陀螺坏了,这个东西飞的稍微猛一点点就会挂,我个人的感觉

网友F:
应该是电池的问题、快没电的时候我的KK也有这个情况、一个电机没力了载下来

楼主:
什么都没有动,今天飞又可以飞到没电为止了。好奇怪。。。。。。。。这样都不感飞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