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定点问题

楼主(2011-07-15):
起飞后开启定点,方向前推了几米松杆,飞机立马向后回来。就是说GPS只定在开启时的位置?
我把GPS定点关闭,向前飞了一段距离,然后再次开启定点,发现飞机还是往后飞来。这是说GPS只定在第一次开启定点的位置?
不是很爽喔,希望是啥时候开启定点,就定在哪里。或者松杆后的位置为定位点。
今天GPS调的杆量是100,定点后不再有大动作了,漂移范围比较大,10M半径大概。

晚上飞得比较郁闷,电池换上去不到两分钟就开始报警,刚接上去的时候电池都12.4V左右,不知何故。

网友:
你的是什么GPS  可以在哪购买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XA的GPS模块啊!!

网友:
 定点悬停是要3段开关的呀,你6EXHP哪来的三断?所以你只能有两个模式“关闭”和“沟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能GOHOME??不能定点么

网友:
电池报警是不是电显设置错了?如果不是准备换锂电吧,我有两块也是,充满后上机,直接推80%油数三下就开始报警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GOHOME??不能定点么
 要个3段开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