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加装光栅尺 多图慎入

楼主(2011-07-15):
买了一套光栅尺,准备安装到车床上,可是看了半天不太好装,各位支下招

网友:
你这什么牌子的车床,斜塞铁的吗,好床啊

楼主:
cq6230

牌子不详,正在核实,说是西马的

网友:
尺子长了··光栅尺长度都是按需要定做的 各种规格都有 1M一下价钱都是一样的(同样分辨率)

楼主:
尺子长了可以锯掉吗

网友:
给个建议,把几个运动方向的光栅尺的数显表都改到机床头上装在一起,然后在面板上标上对应轴的名称,个人想法,请指教

楼主:
不明白,能具体一点吗

楼主:
和上面没间隙

横着放可以吗

楼主:
有没有高人呀

网友:
又见PCP   co2   B52 B53 B56

楼主:
没有人懂呀,这论坛嗨

楼主:
我看有点垃圾,这论坛都是逐利的没有热爱机械的,一点精品没有,瞎烧钱,还都是穷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有点垃圾,这论坛都是逐利的没有热爱机械的,一点精品没有,瞎烧钱,还都是穷人

别跟有病似的好伐
你抱着床子研究半天都觉得不好弄
我们看一眼图片(清晰度还不咋滴 )就知道怎么装了?
想什么哪~~~?

网友:
车床没有必要装电子尺

楼主:
别跟有病似的好伐
你抱着床子研究半天都觉得不好弄
我们看一眼图片(清晰度还不咋滴 )就知道怎么装了?
想什么哪~~~?
清晰度高的照片上传不了,讨伐是应该的,我不会弄是压根就不会,要是懂得一看就会装,不会装就别嘟嘟

网友:
又是玩狗的。
可参考这个老外的改造http://www.micro-machine-shop.com/lathe_dro.htm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好弄 你买的时候附件里面有一根铝的垫条吗?有的话改一下垫条上的安装孔就可以了 没有的话就自己做一个吧  一般买这个光栅尺厂家都是免费安装的 (小厂不知道是不是免费安装)
安装的时候需要校正一下 10丝以内就可以了
度数头和外壳中间的距离大概1-2毫米左右。移动的时候不能有刮擦的感觉

楼主:
非常感谢

已经安装完了,

网友A:
请问你的车床中拖板丝杠回差是多少呢,如果你的丝杠回差间隙小于0.01毫米吗,我的车床中拖板正半圈再反半圈只有回差有一丝,我就不再调了,我觉得以后改成数控就可以直接得到尺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