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机达人--请进...没技的也进来赏脸啊

楼主(2011-07-15):
买了非耐450sport,飞的时候好象没模拟器稳!请问尾轴要与主轴严格垂直吗?旋翼头要调什么部件才能减小虚位? 飞机拿在手上启动时有震动感,但放地上起飞没看出震动!这正常吗?

网友:
要尽量垂直!正常!

网友:
尾垂肉眼看着垂直就行了
正常

网友:
放个780上去,如果有金鱼尾说明机机震动大,如果锁得好就行了

网友A:
个人习惯,尾轴要向上翘点,旋翼头的虚位一般来自大桨夹轴承,球头和球头扣,相位器等

楼主:
原来如此

网友:
飞的时候好象没模拟器稳.     ....

网友:
垂直、正常

网友:
飞机拿在手上启动。。。 LZ V5~~~~

你飞的什么模拟器,新手建议用G系列的, 因为G系列的比较像真机,起飞会侧偏。凤凰就不会。所以你感觉模拟器和真机区别大。

要调虚位就是螺丝上紧,东西装到位就差不多了。

尾轴当然是越垂直越好,我个人都是用眼睛瞄一下就可以了。

刚刚开始给油门的时候震动是很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大桨还没扳到一条直线,转起来离心力不一样说以震动,起飞了不震动是因为离心力把大桨甩平了。   不过也有可能是飞机装配问题或者 零部件本身的加工精度造成的震动~
仔细潜水,细心找问题。。。。不要再在手上启动了。。。切记。 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习惯,尾轴要向上翘点,旋翼头的虚位一般来自大桨夹轴承,球头和球头扣,相位器等

完全同意。

网友:
虚位生来就有,与调整无关

网友:
没技术,来赏脸

网友:
  静态的摸排。悬停和飞行中的观察。。。。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位兄弟,谢谢你的好意!我是飞G4的!手上启动时桨面是高过我的头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