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副翼的机子,是必须安装三轴平衡仪吗?

楼主(2011-07-15):
用普通的陀螺仪行不行?如题。

网友A:
楼主是固定翼的上将吧?问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固定翼的上将吧?问这样的问题?

网友B:
三桨或者三桨以上的旋翼头可以不用无副翼控制系统

网友:
你也可以用6轴平衡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固定翼的上将吧?问这样的问题?
也可能是车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桨或者三桨以上的旋翼头可以不用无副翼控制系统

4桨以上的不用可以。。
3桨的就可以么??这个还真不太清楚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记得LZ 是玩固定翼的!

网友:
技术好 当练技术是可以不用的 我都飞过 只是灵敏度+1000

网友E:
没有无副翼电子设备完全可以飞,不过俺只飞过航线,高手飞过3D,记得硬盘里还有录像,广州小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固定翼的上将吧?问这样的问题?

上将就得什么都知道么?没玩过无副翼当然要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LZ 是玩固定翼的!

呵呵,一会儿固定翼,一会儿车船,等会儿都十项全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无副翼电子设备完全可以飞,不过俺只飞过航线,高手飞过3D,记得硬盘里还有录像,广州小政的

谢谢,这正是我想了解的。下次也搞个无副翼的不带平衡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