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毫米小的单位,纠结中,蛋疼~

楼主(2011-07-15):
最近看网上的文章把我搞的一头雾水,上百度查了一下,答 案也是有N种,不懂了,想请教一下知道的:

1厘米=10毫米大家都知道的吧
1毫米=100丝 对吗? 百度有的人说是1000丝,我晕了,不懂了,
还有人说1毫米=1000秒,我 到底这个单位是怎么换算的啊,万能的坛请告诉我一下吧我只想知道:

1毫米=?丝
1毫米=?秒
1丝=?秒(这个好像自己就能算的哦)
一定要说正确答 案啊,不然我和别人说起时,别人会笑话我是哪个师傅教的,哈哈

网友:
 1mm=100丝

网友:
1mm=100丝是老工人的叫法
0.1MM=10丝
丝和丝米不是1个单位。

网友:
多打几个字就坐不上沙发了,杯具

网友:
1mm=10丝米=100忽米(丝、道、条)=1000微米
1度=60分  1分=60秒

网友A:
工人师副  和实际生产上, 大单位用毫米 mm    小单位用  丝  ,,1毫米是100丝,

至于那个“秒”,实际上是μm  的意思,那个希腊字母μ  ,被一些 工人师傅给读错了,实际上练 "miu",表示角度上倒是有秒,一度等于3600秒(也就是3600″),

 别听人乱说。。。

网友:
百度上好多骗人的SB,就为了挣几个积分,就满嘴放屁,早就想骂了

一定要有鉴别能力,还是上专业论坛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人师副  和实际生产上, 大单位用毫米 mm    小单位用  丝  ,,1毫米是100丝,

至于那个“秒”,实际上是μm  的意思,那个希腊字母μ  ,被一些 工人师傅给读错了,实际上练 "miu",表示角度上倒是有秒,一 ...

网友:
给个换算截图看下

好用换算工具
http://www.123cha.com/unit-converter/length.php

网友:
1毫米=100丝,这是肯定没错的,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把标准单位和民间叫法混为一谈。"丝"是我国工厂的民间使用单位,只是工人师傅们的习惯用法,在正规教科书上是没有的。所以容易产生混乱。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表里应该没有"丝",我们通常所说的丝不是标准计量单位。

网友C:
其实大家有很多错误的习惯叫法,比方说电线2.5平方毫米习惯都叫2.5个平方的线。太离谱了!我想三峡电站输出电线也远没有这么大吧!

网友:
基本换算:
  1 米 ( m ) = 1 000 毫米(mm)
  1 毫米(mm) = 1 000 微米(μm)
  1 微米(μm) = 1 000 纳米(nm)
  1 纳米(nm) = 1 000 皮米(p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人师副  和实际生产上, 大单位用毫米 mm    小单位用  丝  ,,1毫米是100丝,

至于那个“秒”,实际上是μm  的意思,那个希腊字母μ  ,被一些 工人师傅给读错了,实际上练 "miu",表示角度上倒是有秒,一 ...

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大家有很多错误的习惯叫法,比方说电线2.5平方毫米习惯都叫2.5个平方的线。太离谱了!我想三峡电站输出电线也远没有这么大吧!

还好吧,习惯了就好,2.5个平方的线,又没带单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大家有很多错误的习惯叫法,比方说电线2.5平方毫米习惯都叫2.5个平方的线。太离谱了!我想三峡电站输出电线也远没有这么大吧!

1厘不会当成了1厘米吧??

网友:
1毫米=100丝,这是肯定没错的,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把标准单位和民间叫法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