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6的请进,我的F6充不满电了

楼主(2011-07-15):
充3S的电池每回都只有一节4.2v,剩下两节都充不满了一般是4.15左右,有时才4.11就报警了,已经确认不是电池的问题了,不知道又谁知道怎么弄么,求答 案

网友:
 是一直如此,还是刚变成这样子啊,检查下分压电路吧!

网友:
怀疑电阻问题,我的是4.20  4.19  4.19 ,不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分压电路怎么检查,充电器拆了还有保修么

楼主:
继续求解答

楼主:
等待大大解答

网友:
这个充电器拆了是没保修的,估计是那上扩充板子后面的线烧了,你可以拆天扩充板子看一下后面的线路有没出问题

楼主:
拆了,没保修,我就不敢拆了

楼主:
求解决办法

网友:
不是叫你拆充电器,是拆充电器的那个外接扩充板,蓝色的那一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果然是这个烧了,你太厉害了

楼主:
看来这个论坛还是高人多呀,我的充电器找到原因了,线焊一下就好了,谢谢飞出个未来的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充平衡了,可每一节电池的电压加起来总比总电压小,总电压老早就12.60了,可分电压才4.12左右

楼主:
有大大懂点的没

楼主:
再求,现在已近排除扩充板得问题,虽然平衡了,可还是充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