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求助,请推荐一款轻木练习机。

楼主(2011-07-16):
本人已经飞EPO比较熟练了,各种类型都飞过,飞得比较稳定,现在想进阶玩轻木机,请各位大大帮推荐一款做工优秀的上单翼练习机,翼展在1.1M左右的,要电装的。谢谢。

网友:
happyboy  我飞过 感觉很爽的

网友:
看过一个朋友发的关于happyboy的帖子,感觉比较单薄
和朋友正在飞星宇的一款飞机,飞燕20,1.2M翼展,做工还行,也挺结实,就是飞行速度比较快,对降落要求比较高,适合进阶。

楼主:
谢谢轰隆隆,我也是看上了飞燕20,不过我比较介意绑上去的翅膀,不知道有没有中单翼或者下单翼可以选择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轰隆隆,我也是看上了飞燕20,不过我比较介意绑上去的翅膀,不知道有没有中单翼或者下单翼可以选择呢。

个人认为循序渐进才好,轻木机不耐摔,先体会下轻木机的感觉,从上单翼练好再下单翼。
就电动轻木练习机而言,20级别的选择不多,当然也可以尝试油改电。民工那里还有一款下单翼油电两用练习机,没飞过,不敢说怎样。

网友:
YAK54,飞的挺稳的,我的是1米的,也比较结实,飞了快上百个起落了 还在服役。降落设置襟副翼,很好降落。

楼主:
我是打算先上飞燕20电装版的,用来做FPV载机应该不是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