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5D桨裂一点危险不?现只会悬停。。。

楼主(2011-07-16):
如图。。。

网友:
不能用了。大桨高速旋转威力巨大。危险!

网友:
木桨吗?
如果只是蒙皮破了的话,把皮扒掉,检查桨本身。
只要桨本身没有问题,我是接着飞的。
我还不会飞3D。
要是玻纤或碳纤的话,还是换掉吧。

网友:
还是换掉吧,太危险了

楼主:
呀!刚飞过了。还好我还健在。现在换了。

网友:
没关系,安全党请不要喷我,曾经一副波桨桨间劈开了1厘米,照样拿胶带缠几圈接着飞,LZ这样的情况只要灌点502,拿手压着两边,直到502干,然后再在裂口处抹点502,干了后胶带缠几圈,配平一下就可以,只要补桨的手艺过关悬停没问题

网友:
502+ab胶+配平

网友:
飞机掉下来是桨的几倍价格,砍了人是几十倍价格。值得赌么

网友:
有条件就换了,没条件就东西粘一下

网友:
绝对要换掉~

网友:
是我就不换 ,但你应该换。

网友:
11楼说的好

网友:
裂成这模样了

网友:
换了吧。。。你爱好难道和我一样?我是木浆低转速打马蜂,你丫弄碳桨这么硬的打。。。。。

网友:
近桨根部份失损还是很危险的,因为这块地方受力很大,如果伤的是桨尖倒没什么关系,就是阻力会增大一些~

网友:
拿胶水补补,就这一点破,悬停因该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