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内孔的测量

楼主(2011-07-16):
求教
我在做小主轴的过程中 发现轴承位的尺寸不便于精确测量
不知是用千分内径卡尺 还是使用内径百分表或者千分表

工件还是夹在车床上的 车床为CJM250 要考虑空间,我看有的内径百分表杆子很长 可能不好用
有短杆子的么?

需要测量的内径为 27.98

网友:
用内径表 比较直观空间小可以拆下尾座。
用内卡钳最经济 需要经验。

网友:
用内径百分表比较实际

楼主:
感谢楼上二位

网友:
27.98啊,看来轴承准备敲进去了。轴承比较普通的,不会负0.01  精度越高的轴承,内外径尺寸越往0靠。

网友:
用内径表百分表  吧 专业点

网友:
这个要看是专业还是业余,有米还是无米,专业有米就用三点内径千分尺,或者气动量仪,业余无米就用内径百分表吧!有时盲孔的话,业余情况还可以内卡对外卡,最简单用外径千分尺对一下卡尺,然后把卡尺当塞规用!一点点试吧!

楼主:
再次感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