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frsky DHT套件搞到心碎

楼主(2011-07-16):
前不久买了一套frsky DHT双向高频头和两颗双向的接收机,一颗六通一颗四通,到手后就拿来改装了hitec 6遥控器,心想这下爽了,也来玩玩双向。开机,嘟的一声,对码,六通怎么都对不上,原本应该是上电后接收机灯恒亮,但是我的这个以上电就是闪灯,无奈先放一边,然后开始摆弄四通,对码成功了,插上舵机试验吧,没过一会第一通道就间歇性的抖抖抖,和一个朋友一起排查原因,示波器接上一看,ppm信号间歇性畸变。后来以为是高频干扰把整个DHT包上锡箔纸,结果还是无效又怀疑遥控器对高频头的供电纹波比较大,干扰单片机工作,又是假电容又是加电感,最后组了一个π滤波到电源了,开机,他妹的还是抖舵。。。。。。。。。差点激动地我两行眼泪下来,折腾个双向容易嘛。。。。最后把DHT套件从hitec上焊了下来,拿来一台天六焊上。。。。。。。。。。开机。。。。。。。。。。。。还是抖。。。。。。这下问题暴露无疑。frsky国外口碑不是说很好的嘛,又是这个奖又是那个奖,我靠什么坑爹的东西啊对不上码+抖舵,一个出问题还可以理解,两个都出问题。。。。。。人品不至于那么差吧。。。。。。。。贴一个测试视频,感兴趣的可以下下来看看http://mail.qq.com/cgi-bin/ftnExs_download?k=236530649afc74c16723c9244037041901565154550504544f570052551a025203521d060253061b0000055d5f515253505c5507663b36723126765552050118233379645b&temp=be0df766&t=exs_ftn_download&code=be0df766&s=email

楼主:
期间还有比较搞笑的一幕。四通接收机对不上码,只要拿出电路板,有手指在两侧摸一下,没有碰上电路板,就自动对上码,一开始怀疑是巧合,后来试了好多遍10次里面有9次是成功的   我和边上的一个朋友都爆笑了。。。。。。。。。

网友:
楼主运气不是一般的好~~~~~~~~~

网友A:
同情!我就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大家不把反复折腾设备的时间用来享受飞行的乐趣呢?

一套成熟可靠的设备足以弥补浪费在折腾和承受教训、反复琢磨、重复投资的纠结。模型的乐趣根本是飞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套成熟可靠的设备足以弥补浪费在折腾和承受教训、反复琢磨、重复投资的纠结。模型的乐趣根本是飞行呀

每个人的玩法不同而已,只要能为自己找到乐趣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有可能是如下三种情况之一:
1、电源老化
2、电源内阻太大
3、安装不当
请楼主试试将DHT的正负极重新接单独的电源
的确应该是因为DHT高频头的电源兼容性比较差,输入得电源稍微有一点波纹,内部的单片机就无法工作。为什么不在dht内部的电源设计做的好一些???这样缺 陷无疑的设计业反应了厂家的能力还有不足,这样的的问题都会出真想不明白很么国外的那些将是怎们拿来的

网友:
昨天frsky和futaba兼容的接收机死机玩船失控!

开机一切正常 。模型下水ok,3分钟后失控 ,失控后的状态舵机没有回到预先设定的f/s位置。设定是油门怠速。模型在湖面高速转圈,4分钟后油尽熄火,打捞回来检查 接收机的灯红绿交替闪,舵机没反应,关发射机重开。同样没反应。关接收机重开后绿灯亮好像一切又正常了。但3分钟后接收机的灯红绿交替闪。又全部没反应了。

网友:
FF9应该没有多大问题吧!!正在考虑购买,看见此贴很纠结!
D系列双向收发系统虽然是目前趋势,但是如果不稳定的话,是在是令人担忧。
对了,到底T系列好还是D系列的好,听说T系列要淘汰了,但是T系列的接收机便宜,性价比高。
仍然很纠结,知道的告诉一声,持币观望中!

网友:
这么有名气的控我还真没见过,玩天地飞的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