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车端面的问题!精车后老是中心高于边几十丝左右 ...
请教一个车端面的问题!精车后老是中心高于边几十丝左右,问一下高手,这个怎么调整!

楼主(2011-07-16):
请教一个车端面的问题!精车后老是中心高于边几十丝左右,问一下高手,这个怎么调整!

网友A:
大拖板锁死 可能是由于机床间隙大 切削时拖板往尾座方向移动

网友B:
 1、间隙
2、道具夹持
3、仔细检查上述两项

网友C:
估计你的床头歪了吧!

网友D:
应该是大托板塞铁过松的原因。

网友E:
看看 刀的角度 刀刃角度相对主轴不能小于90度
必须90度或者大于90度
还有你试试 从外圆向中心进刀 看看有没有这个现象

网友F:
1:工件是否夹持住了
2:主轴轴承是否有较大间隙
3:中拖板(与主轴垂直的)是否与主轴成90度?这个角度可内凹一点点.
塞铁松一般不会造成这种情况。塞铁松的话,一开始进刀,就会被挤向反方向,只会使加工面粗糙,加工精度降低。
造成这种情况,最多的就是卡盘与主轴之间的紧固有问题,主轴本身轴承有较大间隙。

网友G:
一种可能,不成直角了,大于90度了,端面成锥行了,只是只有几十丝而已,而不成直角的原因很多,床头歪了,主轴间隙,推板间隙等等,不过你是看不出来的,因为只有几十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