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 准备入第一架飞机 求教

楼主(2011-07-16):
模拟器也练了好一阵了 准备入第一架飞机

现在在亚托450 和 雷虎50的油直上2选1
价钱上 亚托450和 50V2差不多   就是想问下2款飞机配件价格上差别多少
同样摔一次机  雷虎维修费会比亚托多多少呢   还有就是雷虎的配件好买吗

网友:
先别上油的

网友A:
推荐TG450  亚拓的垃圾,配件贵不说,空机精度也没有TG高。     买亚拓迟早会炸成飞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TG450  亚拓的垃圾,配件贵不说,空机精度也没有TG高。     买亚拓迟早会炸成飞越的

同意

网友:
TG最吸引人的地方就超耐炸的机身(整机钢性确实好)和皮带直驱,皮带的炸机成本,却带来了轴传的高效率。由于TG钢性好,建议楼主动力用6s,那才爽。

网友:
忘说了,易损配件很好买,不过基本只有原厂的,但也就比山寨配件小贵一点(用亚拓的不可能也用山寨配件吧,那还不如一来就上飞越),完全可以承受。

网友:
新手建议不要上油的,发动机新手不会调,不是发动不起来就是上天熄火。而且飞大机危险。

网友:
我所认识的选择50油起步的基本都是飞了一次就卖掉,然后重新配电直。
更准确说是首炸后就卖掉。

网友:
450好,配件多,炸鸡的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