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全钢小滑台 压板图纸的·烦恼

楼主(2011-07-16):
4月份画图 7月份送来实物   由于一直很忙  没时间弄这些  今天刚刚回家 看到加工完的小滑台 很不错   拍出来 让大家看看  吼吼 欢迎大家拍砖 哦
有个问题 就是滑台安放问题  怎么能调水平 滑台放置如何能置于小钻台中间 呢? 滑台中心如何对准小钻中心???另外大家有啥好建议 也可以交流哈
现在想给小滑台弄一套压板 (当然要自制了)但是不知道压具 都是什么样的? 有没有万能的夹具  做俩三的 就行了
大家帮帮忙 !!! 当然有图纸就好了  请师傅们线切割喽

具体的图纸和 进程在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0915&extra=page%3D1

网友:
好精致。
夹头根杆,杆的另一头夹百分表,转动夹头在滑台上做画圆测试。

网友:
赛铁设计不觉得有问题吗

网友A:
是啊,塞铁怎么是三角形,对拖板没下压力啊

网友:
十字滑台做得不错,是外加工的吗。
个人感觉滑台厚度有点大了,安上钻头或铣刀空间还够吗?
楼主说干就干,有毅力。

网友:
丝杆象是普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塞铁怎么是三角形,对拖板没下压力啊

没问题 的 塞铁里面有凹槽 的 外面螺丝可以顶到里面去

网友:
 塞铁偷懒了。

网友B:
塞铁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塞铁有问题

大家怎么都对这个塞铁 这么感兴趣?这个设计木有问题呀 可以端起上拖版 不会掉的

网友:
塞铁没问题。

网友C:
斑竹呢  发现广告贴
分别给  好丽友木糖醇   wd 40  同豪显示器 不明品牌的香烟   牙刷  台钻  做了广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家怎么都对这个塞铁 这么感兴趣?这个设计木有问题呀 可以端起上拖版 不会掉的

说实话 斜铁确实有问题  楼上的楼上 的楼上的楼上 说的对  对托板没有下压力
另外对中心的问题 很简单
找到两端的 极限行程画条线  量中间距离  在中间画条线   xy轴 都一样 然后把中心都反刀 T槽台面上 画出十字线
台钻 卡个中心钻 对准 十字线中心就OK了
至于找平行 我以前一个帖子说的很纤细  有兴趣的话 可以搜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 斜铁确实有问题  楼上的楼上 的楼上的楼上 说的对  对托板没有下压力
另外对中心的问题 很简单
找到两端的 极限行程画条线  量中间距离  在中间画条线   xy轴 都一样 然后把中心都反刀 T槽台面上 画出十字 ...
大师已出手 便知有没有 呵呵  塞铁 不改了  能用就好 哈
现在想给小滑台弄一套压板 (当然要自制了)但是不知道压具 都是什么样的? 有没有万能的夹具  做俩三的 就行了
大家帮帮忙 !!!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已出手 便知有没有 呵呵  塞铁 不改了  能用就好 哈
现在想给小滑台弄一套压板 (当然要自制了)但是不知道压具 都是什么样的? 有没有万能的夹具  做俩三的 就行了
大家帮帮忙 !!!

啥 大湿 大干的  做这点东西还不都是在这里学的 刚刚还发帖请教软件问题呢
十字滑台都做完了 塞铁肯定不需要改了  这样用也不会有问题
至于压板  其实 就弄几个大小不一样的 长板 中间铣长孔 在车几根长短不一的 压板螺丝 就可以了 最实用的   最好还有个平口钳 基本够用了
我现在也就这两样东西   其他的用上了 在做也不迟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嗯 很好的建议 哈哈

网友:
做的不错,还好自己做的,要是是外加工,那加工费估计是很大笔数字

网友:
燕尾应该是铣出来的,很结实的的十字台,是先磨台面在铣的?变形大不?

网友:
现阶段看,楼主的破台钻,严重浪费了这个滑台。

楼主:
今天 果断把台子和小钻结合了一下 小铣了一下破木头 小钻真结实 一点震动都没有 感觉不错

正美着呢   突然夹头掉下来了   我去 之前想弄下来  怎么都下不来   没想到今天到下来了

仔细看 没有扣 只是一个锥形 类似于车床上的尾座     看来只能承受轴向力 不能承受径向力

不知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呢?    我果断 用榔头砸了一下   把夹头砸紧了    估计小受力 没问题

下一步就是改小钻升降 做好固定 嘿嘿 :loveliness:

旁边的表座今天收来的   很大 没嘛用   但是 很喜欢 就收来了 73年的玩意  上面都是黄油 是个新的

锥形连接  最大直径10mm  最小 9点多 mm

小钻夹 虽然是原配 但是跳动有些大了   想换一个 呢
要是做 小钻铣   这种钻夹加不紧铣刀 的

网友:
装起来挺像样子的
卡头 老是掉也不行啊
能不能在轴头钻个孔 锥螺纹  然后用螺丝锁紧呢
不然 高转的时候掉下来 有危险的

网友:
还是铣夹头比较安全

网友:
自己作一套组合压板,就满足一般加工使用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斑竹呢  发现广告贴
分别给  好丽友木糖醇   wd 40  同豪显示器 不明品牌的香烟   牙刷  台钻  做了广告

  ....
真不错,图纸已经变为实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