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空中掉落变形还能用吗?

楼主(2011-07-16):
刚才飞时没加固电池 就要降落时候电池甩出去了,掉在泥地里,摔变形= =  电压还正常的  不知还能用不 该怎样处理?

网友:
最好是换一个

网友:
没破损 电压正常的话 整整平 应该没问题

网友:
不错,你丫挺厉害。。头罩不戴就裸飞的后果。

网友:
没漏液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这电池完全是全身粉碎性骨折加错位,把电池拆开来,把每一片都整平,重新包好,估计会好点,直接压平估计里面不会平整,而是全力破坏外面两块。

网友:
不能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压平? 不会爆么?  貌似有一个被石子弄穿了一个小孔 不明显 闻到有香香的味道= =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平? 不会爆么?  貌似有一个被石子弄穿了一个小孔 不明显 闻到有香香的味道= =

   哈哈哈哈,居然会有香香的味道!?不是煮熟了吧?

网友:
不要压,直接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