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公主船头破了个洞怎么补?

楼主(2011-07-16):
本人因为操作失误,小公主船头被撞破一个洞脑浆哗哗地流啊 各位看看还有救吗?

因为是玻纤的只是用原子灰把船头尖角补出来的话怕以后还会裂开,各位有什么好的意见吗?

上几张图片大家看看,谢谢拉!

网友:
 先把 纤维布剪开用胶水浸湿,搞成团 塞在船头里面,硬化之后,外表上原子灰打磨~

网友:
楼上的很有**,听他的没错

楼主:
谢谢二楼和三楼,但是这样的话还要去买玻璃布和环氧树脂,当然还有原子灰。不过好象少量的买不到,多了又浪费。
那除了以上这些还有什么简单可行的办法?
手头上有现成的AB胶,环氧板,704胶等常规预备货,哦!对了还有一支钢胶。

天太热实在不想跑出去“热蒸”。

网友:
哥两好就可以了吧。没有必要弄的一样的材料

网友:
你家里面 线团应该有吧, 先 搞一些ab胶,搞一些线团,跟ab胶混在一起,塞在船头里面,硬化后在外面涂上ab胶   打磨外部ab胶~
只能这样了~

网友:
楼上的很有**,听他的没错
其实可以用棉花

网友:
标题

听虾仔的…嘿嘿

网友:
用棉花,加AB胶,要是像一楼那样更好,除了原子灰没散买,别的都有散买。

网友:
用棉花,加AB胶,要是像一楼那样更好,除了原子灰没散买,别的都有散买。不过你可以去汽车维修厂那向人家买一点也可以。

网友:
原子灰淘宝上有买,最便宜十几块 500g ,带定型水,这样的能用吗?

网友:
弄个热水瓶的瓶塞打好形用AB胶接上去就OK  还防撞

网友:
只要能硬化的胶水都行啊,关键是后期打磨费时费力哦

网友:
用硬泡沫削出形狀從船艙里塞死,打磨差不多后環氧AB膠瀙透玻纖布糊上,干透再打磨上灰噴漆,效果非常接近原廠滴

楼主:
花了一个下午终于补好了!

昨个发帖求救得到很多模友的好建议,很是感动!在此一一谢过!

因为从小喜欢捣鼓模型,所以自认为自己动手能力还是很强的,家里的小电器啊什么的从来都是自己修复的!

所以还是决定自己就用手头的材料自己修船头破洞!

先将破口处的纤维修剪整齐,再在破口内侧用锉刀打毛,然后用一根2mm的弹性钢丝拗出船头尖的造型,用坏泡沫拖鞋

修剪出船头尖大致的造型,接下来用哥俩好(也就是AB胶)涂抹几次,待干透后用锉刀修整,用小电磨抛平,。

嗨嗨!还就让我把船头修补好了,看着还挺像原厂船胚出来的,考虑到其它地方也有掉漆的原因,就暂时先不上漆了,

用贴纸先贴一下,以后一起补漆。为自己的手艺赞一记!再次谢谢各位模友!再上几张补后的照片大家看看!

网友:
和我的大白鲨一样 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