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心请教

楼主(2011-07-16):
最近想上亚拓整机,请教各位哪款比较适合(新手),最好组装相对容易好飞的。多谢各位

网友A:
价格合适就入450PRO,投入大点就上500ESP!

网友B:
有钱 有基础直接600efl

网友C:
机机组装都不容易,练好模拟器了,上什么机看你预算

网友D:
450sport~~ 皮带适合新手

网友E:
同意LS的,450 sport

网友F:
能买到SEV2更好,SPORT的副翼和螺距上下伺服机是不对称的,造成两边连杆倾斜度不一致,无法调整。尾舵固定座是单孔的,如装DS520、S9257、BLS257这些双孔舵机不方便。十字盘与鱼眼精度不高,转起来晃一晃的。当然这些都不影响使用,无视就好了 .....

网友:
飞大一点的

网友G:
组装都容易组装的有说明书嘛。练习450是一个不错的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