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换尾马达CN12只玩了5分钟,一不小心碳刷铜片就炸断了,哭啊。

楼主(2011-07-16):
下午飞丘比特V3,。。。。。。5分钟后就收拾东西回家修飞机了,哭啊,,,,残酷的现实。

要买也要几天,看看马达还能修不?先把马达拆了,看到是里面的铜片断了,准备工具,铜线,

在原断口处重新焊线引出,用胶固定焊过的地方和剪大的地方,干了后小心装上,试飞,

一切正常。看上去好象很简单,过程很辣手艰辛用了我2个小时。

差点就报废了这个CN12,只玩了5分钟啊,修的时候看可能修不了,又在淘宝再定了3个CN12

马达和一个370马达,10T铜齿,包油60大元。呵呵

上图。。

网友A:
修修还能飞,LZ省米了。V3感觉怎么样啊,我在V3和Honey Bee2 的选择之间正纠结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修还能飞,LZ省米了。V3感觉怎么样啊,我在V3和Honey Bee2 的选择之间正纠结着呢

V3按照方法改装后还可以飞,HONEY BEE就没试过,听说更不耐摔,不过ESKY全线降价,6通才500,

很吸引。真想买一个,不过玩这个很烧钱,要克制。。。。,不能太败家了

网友B:
哈哈哈~~ 丘比特V3,CN12你是不是买到便宜的假货了,我45元买的一个CN12,送两个4030,飞到卖飞机才一起出掉了。

网友:
上无刷吧~这种有刷的~长期玩的不是个办法啊~过段时间电机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 丘比特V3,CN12你是不是买到便宜的假货了,我45元买的一个CN12,送两个4030,飞到卖飞机才一起出掉了。

是撞坏的,不是马达问题。

网友:
撞一次就坏了。。也太点儿背。。。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