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电焊没注意防护,脸及颈部皮肤过敏,有办法处理吗?

楼主(2011-07-16):
平时很少接触电焊,今天焊机器的架子,没注意防护,只是用手挡了眼睛,只焊了大约三.四条焊条,结果额头 脸 嘴唇及颈部就过敏了.痒和痛,很不舒服,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处理一下吗?在此顺便告戒焊电焊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护.

网友A:
焊接菜鸟都这样,没打着眼睛算走运,也不一定没打着眼睛,就看今天晚上半夜了,如果眼睛疼的死去活来告诉你一个字 ,    忍,4个字,忍到天亮,

网友:
太阳晒伤可用芦荟胶,很灵,不知对此是否有效?

网友:
多用清水滋润。脱皮是肯定的,脱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菜鸟都这样,没打着眼睛算走运,也不一定没打着眼睛,就看今天晚上半夜了,如果眼睛疼的死去活来告诉你一个字 ,    忍,4个字,忍到天亮,

眼睛应该没事,基本上用手在挡着,而且也没焊几根,手部皮肤也没事,就脸部颈部皮肤过敏,很难受。以前知道自己的这些部位皮肤容易过敏,但没想到这电焊这么厉害。

网友:
土豆片贴可缓解,貌似还可以美容

网友:
搞点肤宝~不错的

网友B:
不是过敏,而是电弧的紫外线把皮肤灼伤了,如果经常这样很容易得皮肤癌的!
我哪怕是只焊半根焊条,也会穿好全套装备,确保全身没一处皮肤会暴露在电弧的直接照射下,如果是在空气不流通的室内我还要戴防毒面具,那些烧焊产生的气体也是有毒的。

网友:
过了今晚会好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过敏,而是电弧的紫外线把皮肤灼伤了,如果经常这样很容易得皮肤癌的!
我哪怕是只焊半根焊条,也会穿好全套装备,确保全身没一处皮肤会暴露在电弧的直接照射下,如果是在空气不流通的室内我还要戴防毒面具,那 ...

怎么手部皮肤却没事?

网友:
再熬两三天就没事了,不必处理

网友:
手上的皮肤的角质层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手部皮肤却没事?

手部皮肤粗糙点,比较抗晒而已,时间长了也一样会灼伤~

网友C:
如果不处理的话也能忍过去!如果楼主有条件搞到母乳的话最好了,用母乳抹面部!特别是眼睛被点焊灼烧很有止痛效果。
还有建议楼主买“京万红”烫伤膏涂抹应该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处理的话也能忍过去!如果楼主有条件搞到母乳的话最好了,用母乳抹面部!特别是眼睛被点焊灼烧很有止痛效果。
还有建议楼主买“京万红”烫伤膏涂抹应该很好。

都搞不到.不知冰块是否有效果?

网友:
眼睛疼可用冷水毛巾敷在眼睛上 晚上会很难受

网友:
得用时间处理。。。。

网友:
我也因为没有使用面罩搞得眼睛痛,脸部被辐射。用了一贯冷藏可乐冷敷眼皮,洗完脸又涂了甘油,休息两天。

网友:
有几天痛苦了,会脱层皮,切记下次做好防护,别好了伤疤忘了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处理的话也能忍过去!如果楼主有条件搞到母乳的话最好了,用母乳抹面部!特别是眼睛被点焊灼烧很有止痛效果。
还有建议楼主买“京万红”烫伤膏涂抹应该很好。
由此一说,不过没试过。我刚学的时候啥都不懂,也没人给说说,天热就敞着衣服开干了。结果皮肤暴露的地方像红烧肉一样,最后啥也没擦也好了,扒了一层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