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电机问题

楼主(2011-07-16):
我的LAMA是新款的,飞会电极就非常非常热,烫手啊。对电机没有影响么?是否需要给电机散热?

网友A:
最好是加上散热装置。
现在天热,马大工作时间稍长,因散热不良,就会出现发烫现象的。
有刷马达过热(其实无刷也是需要注意的),超过磁体的居里点后,便会导致永磁体退磁。
一旦磁体退磁,马达的对外动力输出会大大降低——无力。

网友:
其实多买几个备着,一个2块钱 还带齿轮。我买了,还不错。淘宝上有

网友:
黑老大说得对,解决方法要不飞一块电池休息一下,要不就多买几个电机,感觉电机没力就换了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电机是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电机是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加上散热装置。
现在天热,马大工作时间稍长,因散热不良,就会出现发烫现象的。
有刷马达过热(其实无刷也是需要注意的),超过磁体的居里点后,便会导致永磁体退磁。
一旦磁体退磁,马达的对外动力输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