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面好难切啊

楼主(2011-07-16):
小弟今天做了架滑翔,用KT板做的,切舵面时发现好难切啊(用锋利的美工刀)
不是切歪就是切烂,各位大侠有什么方法切舵面吗,小弟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A:
我前段时间也为这个事烦恼,现在总结出经验来
你可以参考一下
参考线要画好,
第一刀,用尺子顺着参考线划,刀一定要锋利,不锋利就换一张刀片,不要切透,切一半,然后两边一掰就开了,翻过来重叠起来
第二刀,划之前再划一条线,5MM,跟KT板一样厚,然后沿着线45度切个口子,刀片划透。然后拿刀像拿笔一样(建议用手术刀),就斜着45度,慢慢沿着那条线划,不要慌,慢慢来,切出来很整齐的
刀一定要锋利,不然是切不好的

网友B:
要用手术刀切,最好切,而且要新的,一把刀片切一会儿就不行了
而且手要拿稳,可以先切一条线,一点点深就行,划破皮,把皮撕掉,然后沿这条线切

网友C:
我也是用手术刀切。

网友D:
详情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07660

网友E:
45度下刀么?我一般都是30度左右下刀~~~

网友F:
6楼 格式牌热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