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手博世手电钻求助

楼主(2011-07-16):
求助神坛各位,近期想买个220v的博世**钻,在本地看了下,型号太多不知道选什么好,夹持10mm和13mm两种.有的带正反钻,调速.功率450w和600w,请问各位都用的什么规格,帮忙推荐谢谢。用途么在这个板块求助大家都懂的

网友A:
13MM 600W的 带正反转的好 调速没必要

网友B:
我是做机械的,非标设备,博世用得不少,注意不要买到假货的前提下,博世工具都不错,正反转功能主要跟调速功能配合用于攻丝,其实三五个孔手工也就够了,多了才用得上这两个功能,不过话说调速倒是用得上,因为高速的时候你手不稳的话会有麻烦,所以个人一般习惯中低速使用。夹持尺寸看你主要工作对象了,打磨头夹持部分都在10一下,所以够用,主要区别就在于钻孔的影响,10个的最大带10个的钻头,13的带13个的钻头(不改钻头的情况下)。加工10-13MM的孔如果占到你工作量的5%以上就入13的,否则10个的就够了。

网友C:
如果没台钻,将博世手钻的钱买国产台钻,有余款买国产手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