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请教翼龙升级用新西达2212kv1400还是22081450

楼主(2011-07-16):
新手啊,终于找到组织了。我都还没飞起来啊,动力不行啊。

网友A:
我用的是2212 1400的
恭喜LZ找到组织

网友B:
说明还是有问题

网友C:
两个动力配置都可以

网友D:
2208kv1800

网友E:
怎么飞不起来?我2208 1450KV用7060黑色皓业,带上200多g的数码相机总重1KG还有余力都飞的起来你怎么飞不起来?
保守估计如果用2212 尽全力,可以负重到1.3KG左右。 找找自己原因,
我的配置:好盈18A电调,XXD2208,辉盛25块钱9G舵机,GE 1500ma20C电池。 三通道改4通道五副翼翼龙。机翼蒙一层透明胶带,3根5mm碳纤维管加强(当初很菜的,怕炸鸡,补强的很吓人呦)。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用的1500的电池啊,我想买块2200的电池,重量会不会重,会不会头太重

网友F:
二个电机都可以,主要还是看你怎么用,如果你只想练练手的话2208 1400足也. 要是想速度更快,2212也可以,只不过更费电,如果想FPV的话就用2212电机,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哦,明白了。
你FPV翼龙机头那么多设备,不会头重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G:
翼龙属于半滑半飘的机型,建议2208。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也是这么打算的,就是不知道2200mah的电池会不会太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