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通道是怎么体现在固定翼的?

楼主(2011-07-16):
直升机里面油门通道和螺距通道是混控的,那么普通固定翼里螺距通道去哪里了?还是跟着油门一起动作吗?是不是这个通道没用了?想把他利用起来,但不要跟油门一起混动

网友:
固定翼大多数是定距桨,有些事变距的,4D机就是变距的

网友:
遥控器里选择固定翼模式,油门和螺距就没有混控了,是单独的一个通道。

楼主:
哦,固定翼模式时怎么运用螺距通道?油门可以用油门摇杆控制,那螺距通道用什么控制?控是6通的

网友:
襟翼用的就是螺距通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固定翼模式时怎么运用螺距通道?油门可以用油门摇杆控制,那螺距通道用什么控制?控是6通的

螺距还是一样用油门混控,前提是你的固定翼是变距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