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空调不制冷

楼主(2011-07-16):
如题,我家的柜机,美的空调(柜机),型号是:KFR-51LW/DY-S3(E)不制冷,但其他功能正常,例如:调节温度,转换模式。现在就相当于风扇了,我用手试了一下室外机,风扇正常,但压缩机看不见判断不了。会不会是四通阀的原因呢,请高手指点一下维修策略。谢谢,本人首次维修空调。

网友A:
先想办法摸一下外机 散热管 看热不
不热就是制冷器缺太多了

网友B:
1,氟利昂是否有泄漏,2压缩机是否正常运转(电容变质?电压偏低?)用钳形表钳一下压缩机电流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热心。。明早试试。

网友C:
有时遥控器的电池电量太低了,也可以打开空调,但送风就是不制冷。

网友D:
真是万能的论坛啊

网友E:
首先查查看是否缺氟利昂,氟利昂漏完空调应该显示错误代码。制冷剂不缺再看看压缩机工作不,压缩机不工作换个电容试试。还不行你就找师傅修吧。

网友F:
看压缩机工作没,可以听得出来,然后才能检查基他的,控制板有没有坏,电容有没坏,

楼主:
会不会是四通阀的问题呢
早上将外机盖子打开,启动空调,然后转换模式,感觉四通阀只能听见很小的转换声音,不知对吗?

网友G: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07224

网友G:
一般都是这个坏了,看我的帖子,把电容拆了,去电子市场买个一样的装上,拆线时做好记号!!切记

网友:
我的空调也遇到问题了,我的不是不制冷是制冷效果很差,压缩机运转正常的,就是出风口只感觉到有一点凉意而已,缺不缺氟利昂我也不知道,空调是窗式空调

楼主:
终于修好了,查了半天,就是电容的问题,50UF,自己跑到电子市场买了一个,老板要25元,优惠2元,23元搞定,回来安装后一次,制冷效果马上出现。谢谢楼上热心的几位师傅,向你们学习了。再次谢谢。万能的论坛,呵呵。叫别人修最少100元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