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 EXP 没弄懂

楼主(2011-07-16):
D/R EXP 还是没懂 数值越小 离摇杆中心点越远,舵机反应速度慢 。同样的速度移动摇杆舵机反应速度会慢下来是这样吗? 比如直升机修正旋翼时打舵不用再打回来一下了,使飞机控制起来不是那么的灵活,是这样的吗。反正就是理解不了。人笨慢办法。希望哪位老师教教这个笨学生。

网友:
    EXP指数: 就像爬坡的坡度不同一样! 前提是要到达的高度一样! 看你是喜欢先缓后急?  还是先急后缓?

网友:
阳台说的对。
楼主应该多看旧贴,记得黑人对EXP说的那段最透彻,图文并茂!

网友:
EXP不影响最大舵的舵角,0的时候是直线的,比如你打20%的摇杆,舵角就变化20%
减小EXP,相当于你打20%的摇杆,舵角只变化10%,这样精度高了,灵敏低了
但是由于最大舵角是一样的,刚才10%的舵角不可能凭空消失,那就挤压在大摇杆操作上了,这时远离中间位置的操作,可能就是20%的杆量控制30%的舵角了

这个设置的目的是可以微小操作时比较精确,但同时大幅度拉杆又可以很灵敏

楼主:
总行程不变 打满干舵机的行程就那点了,用手用匀速去拨动摇杆,如果设在50% 就是,把摇杆拨动的距离平均分了,前半段是快 那后半断是慢 是这样的吗? 那么怎么样是前快后慢,怎么样是前慢后快呢?还有快和慢的速度是怎么弄的呢。不知道这样理解对吗?

楼主:
搜索 黑人 没有帖子555555 板凳的最后那句 没理解 “但同时大幅度拉杆又可以很灵敏”同时大幅度拉杆就不起作用了吗?

网友:
没搞明白的  帮顶!!!

楼主:
呵呵,不知道明白后,能帮助我的飞机自稳点不,好控制点不

网友:
主要就是遥杆**位置的舵量调整,你什么遥控器,一般有那个曲线变化吧,看看曲线是怎么变化的。

网友:
中 央 都被和谐了,**是前面那两个字。

网友:
DR EXP是与打舵速度没关系的,只是大小舵量和舵量曲线,当然在实际上它影响到滚转速率

楼主:
JR9*2 对直升机有作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JR9*2 对直升机有作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索 黑人 没有帖子555555 板凳的最后那句 没理解 “但同时大幅度拉杆又可以很灵敏”同时大幅度拉杆就不起作用了吗?

黑人就是模友LFQC,大名鼎鼎的将军,他的帖子都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行程不变 打满干舵机的行程就那点了,用手用匀速去拨动摇杆,如果设在50% 就是,把摇杆拨动的距离平均分了,前半段是快 那后半断是慢 是这样的吗? 那么怎么样是前快后慢,怎么样是前慢后快呢?还有快和慢的速度是 ...

这个是正负的设置,不是50%,默认0,
减小EXP就是前半段慢,后半快
增加EXP就反过来

楼主:
好多他的帖子 有空慢慢看

网友(2012-02-11):
楼主有点理解偏了。应该和打舵速度无关(因此与匀速、非匀速无关),只与打舵角度有关。所谓比例控制遥控,就是摇杆的偏转角度与舵机的偏转角度成比例,并非能保证摇杆动作速度与舵机动作速度没有直接关系。舵机根据不同型号有快有慢。
高手继续指正

网友(2012-04-06):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extra=&page=5
看此贴的第7选项“个性化”,什么都明白了,很简单的东西

网友:
之前一直不懂!!!!!!!大大大大大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