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G4模拟器怎么弄。。。。。

楼主(2011-07-16):
请看图

楼主: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Tencent%20Files/1534030580/Image/%5D%60VC5_E@KHR7W%5B%5BDE8XXC89.jpghttp://www.mxsj.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92&extra=

楼主:
这是G4的模拟器。。。。你看那个控   我只推了油门   但是右手就自己往下偏。。。。应该怎么设置。。。
还有这个这个映射的通道1-8都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有个混控开关关掉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从哪里关啊。。。我是华科尔2603的控

网友:
可能是控制器选错了吧,应该选下面那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哪里哪里在哪里啊。。。。控上还是G4上

网友:
在G4 的controller的菜单里。
我抓了个图却传不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内容我没有这个选项啊…只有一个

网友:
这个,就是要反复调试通道映射(包括反向),直到组合成功。

网友:
找控的说明书里关于斜盘混控的部分(SWASH MIXING)